请教关于摄像头在嵌入式CPU上使用接口问题

楼主(2007-08-03):
在一个IP电话机上准备加上可视功能。但是没怎么接触过摄像头,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。
1,如果直接采用那种USB接口的摄像头,通过USB和cpu连接,然后找个该摄像头在linux下的驱动程序。这种方案可行吗,USB输出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。怎么样,我的cpu主频是165Mhz。还要处理图象图象在网络上传输,我担心处理能力不够。

2,采用手机上通用的摄像头,我查阅了一些资料,这种摄像头一般是YUV422接口,也有能输出RGB的,但是我cpu上没有摄像头的专用接口,请问这种情况下要怎样连接。同时担心cpu的处理能力。

谢谢

网友A:
首先,你自己的产品的需要达到什么规格?

否则如何评估需要用什么样的性能的处理器?
建议看一下别的产品、别的方案,先大致有个了解,自己先做些前期的调研 ,再来问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