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软件项目完成,请问在软件上如何归档,有什么规范吗

楼主(2007-08-0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请教一下软件达人

首先你的软件在开发的时候是如何管理的?
如果之前就很规范,基本上只要分类打包,再刻盘存档。相关的开发文档、开发日志,设计的技术资料也应该整理进去。
如果项目需要提交,则应该按照项目合约来操作。

网友B:
软件归档

这个问题有许多嵌入式开发人员身上比较普遍,
一般都是在项目都得很大之后才会考虑这个问题。
尽量做到分类明确,初步分析软件的设计层次和接口,在代码上尽量让开发人员很直观到找到其工作所属部分的分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