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fs_ding或其他做sd卡驱动

楼主(2007-08-06):
我遇到问题,cmd2->cmd3之后cmd9返回的全为0,acmd51出现CRC错误。
请问怎么解决?还有sd卡的时钟一般调成多少?我是用mmc驱动改的,好像mmc是20MHZ,SD呢?
谢谢。另外,cmd9之后的cmd7返回0x00000700,也就是说状态寄存器的第8位read_for_data为1,这个和cmd9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A:
可能是RCA的问题

命令中的RCA是否设置对了?如果正确发送CMD7,SD卡应该处于transfer state而不是standby state

网友B:
Re:

前段时间刚用IO口模拟了下SD总线协议下1位数据总线和4位数据总线模式的时序

网友C:
仔细看下SD的SPEC

当前命令返回的是上一个命令的RESPONSE,用CMD13查看状态才是对的.
初始化时钟小于400KHz,高速模式则要看CSD里面的定义了,通常都是强制规定必须支持25MHz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