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建立根文件系统的时候如何增加设备文件?

楼主(2007-08-06):
请问建立根文件系统的时候如何增加设备文件?

是用mknod命令么?
但是如何跟对应的驱动程序联系起来?如ttys0?

搞不清楚,麻烦各位指点指点

网友A:
是用mknod来增加如串口等字符设备的

好象跟你驱动里的中断什么的有关系,具体不记得了,你可以找相关的书或者某些公司的技术手册看看,好像在华恒的技术手册里看到过
你要是买开发板也可以问一下供应商,这个问题还是很基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