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pc860开发问题

楼主(2007-08-08):
在没有仿真器和UDM的情况下,能不能开发MPC860,有做过的兄弟吗,通过什么端口,JTAG还是系统开发端口?复杂度如何?
多谢

网友A:
不用仿真器

据说很麻烦的,不停的烧片子点灯测试

网友B:
习惯就好,呵呵

860是通过BDM的,用bdm烧写好bootloader后就不一定需要每次都烧写, 可以下到内存执行
主要是print方式或者gdb调试

楼主:
这么说至少需要买带BDM开发系统的开发板

是这样的把,否则没法开发

楼主:
bdm 可以自己做吗

bdm 可以自己做吗

网友C:
.

为什么要用860,这么老的片子。

买个飞思卡尔的demo板,全部工作fun轻松。

网友B:
是啊为什么用860,贵哦

芯片倒是经典,freescale的芯片生命周期也真够长的。
可以买个BDM嘛,国内还是有不少卖PPC开发板的,比如华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