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关于SC2410品质问题

楼主(2007-08-10):
请教大家一个关于SC2410品质问题:在一般的小厂家安装,三星2410容易坏吗?坏品率高(>3%)吗?

网友A:
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啊

你都说了小厂家了,如果排除S3C2410芯片是旧片、库存片的情况,那应该是生产的问题。
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吗?良品率如何?
BGA贴片相对来说麻烦些,很多情况下不是CPU的问题,可能外围器件焊接不良也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起动。
建议如果没有生产经验可以OEM人家的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