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pci 并口卡 连 jtag 不能检测到target

楼主(2007-08-11):
  我的台式机没有打印口,今天买了个pci 的并口卡回来,连上去,就不行了,有那位老兄知道怎么回事吗?谢谢!

Can not Detect ARM core,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JTAG interface on the right..

楼主:
可以了,

终于可以了,之前使用的是 armjtag 代理软件,不能设置打印端口,
现用 h-jtag jtag代理软件,设置相应的并口和地址.且在axd 里的options
里,设置target 时,加一个h-jtag 的dll 就可以了.
这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高手的方法,谢谢他.
我的pci 并口卡,在赛格买 40 rmb

网友A(2008-06-25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你能否介绍得详细一点?
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你能否介绍得详细一点?
现用 h-jtag jtag代理软件==〉是哪个版本?在哪儿可以搞到?
设置相应的并口和地址==〉如何设置,能否介绍得详细一点?
且在axd 里的options里,设置target 时,加一个h-jtag 的dll 就可以了.==〉这个dll文件的具体名称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