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用这款GPRS模块可以不

楼主(2007-08-13):
   现手上有一项目,工程机械(起重机)的GPRS通讯,现在遇到关于GPRS的选型问题:
   1.如果利用西门子的,可靠性高,但价格高;
   2.从成本考虑利用SIMCOM的,价格适中;
   初次选定SIM508模块,具有GPRS+GPS功能,现在随只要GORS远程传输数据,考虑到以后扩展问题,所以选用了它!
   请各位提点意见!

网友A:
不错,不过SIM300C风险更小。

楼主:
回:pheavecn

sim300c不支持GPS功能的?

网友A:
GPS还是独立的好。

网友B:
一分钱一分货

网友C:
我也支持用SIM300C

看SIM300C的封装就知道,比一般的模块要可靠一点。采用了1.25间距的座子,不容易产生接触问题。
另外有抗干扰上也得到了加强,价格好像在240元左右吧。
还自带TCP/IP协议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