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linux下多线程的问题!

楼主(2007-08-15):
我用的是arm-elf-gcc 编译器
我编写的多线程的程序,在linux下用gcc *.c -lpthread
是可以通过的,可是为什么用arm-elf-gcc编译的时候就会出错呢?
“undefined reference to "pthread_creare” ,
各位高手们,是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?
以下是我所做的一些努力:
在makefile里面加上了 “LDLIBS += -lpthread”
请各位指点一下吧?

网友A:
参考一下下面的编译选项吧

-L/home/uClinux-dist/uClibc/lib -L/usr/local/lib/uclinux/lib -L/usr/local/arm-elf/lib -L/home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lib

估计是这里面的问题。

楼主:

谢谢您--infree,我已经试过了,可是问题依旧.
还有其他的可能吗?
其实我的程序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多线程的demo程序.

楼主:
我估计是多线程的问题.

因为我把线程去掉是可以编译通过的.加上pthread_create后,他就出现了"undefined reference to "pthread_create"的提示,是否我哪里没有弄好造成的?还是我的"makefile"选项不对呢?还是我的uClibc不支持多线程呢?(arm-elf-tools-20040427+uClinux-dist-20040408?)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?infree?我郁闷一周了!

网友B:
uClinux对多线程支持的不好

特别是你用的是比较老的版本。建议不用多线程,或者升级你的硬件平台,使用ARMLinux的操作系统,反正现在ARM9也贵不了多少了。

网友C:
rd

不恐怖行

楼主:
什么意思?

LS你的意思是什么?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