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KEIL编译问题

楼主(2007-08-16):
本人编译C51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: C51 FATAL——ERROR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ION : PARSING SOURCE-FI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 : PREPROCESSOR : MACROS TOO NESTED
英文意思应该是嵌套太多,但程序也就3-5个IF嵌套而已,希望各位帮忙帮忙

网友A:
你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吧

如题

网友B:
c编译器对if语句的识别问题,建议用{}将if严格划分开

c编译器对if语句的识别问题,建议用{}将if严格划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