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用什么开关

楼主(2007-08-21):
    老板要做一个USB device和SD卡转换的接口,要我选一个转换开关,可能也就是一个总线缓冲器型的,双向的开关,带宽20M的,该怎么选,大家帮帮我吧。最好是用PHILIPS的或者PERICOM的,老板指定,但我现在都还是不太明白。

网友A:
估计没有现成的,可能你要自己设计吧

用缓存器件,再加高速控制开关,我想是这样

网友B:
飞兆半导体有USB开关,如FSUSB30,FSUSB23,FSUSB11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