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方向了,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8-23):
工作了一段时间,主要是负责驱动开发方面的,Linux和WinCE都有,现在暂时有段空余时间,想在驱动开发方面学习些更深入东西,但是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发展,各位大牛讨论一下吧,给点意见,谢谢!!!

网友A:
没事多看书

网友B:
毫无疑问去研究内核

通读内核代码三遍,细细研究内核架构与实时调试性.

网友C:
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

软件方面可以学:操作系统,驱动的原理和框架,各种协议和算法,各种EDA软件的熟悉
硬件方面可以学:电路设计,多接触各种芯片,多接触各种接口电路,多接触各种CPU平台,各种仪器的使用,焊接等等

再下来要提高自己的调试东西的能力,这个**要是对过往出现的问题的记录和分析,以及对过往思路的反思和总结。

到这个时候,你可能更关心如何更快更好地完成一个项目,这个时候就要去看看软件工程的东西。这时候,你也许会觉得需要一帮人合作才能做好大的项目,这就需要去看看领导和管理的书。当你有能力的时候,你就回去寻找机会,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关心生活和社会上的需求,去满足它们。

如果你还没有老婆,就去看泡妞的书。如果没有钱,就去看理财投资的书。如果什么都不好,就去看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三个带表的书。

反正时间是很紧的,可以看的书是很多的。

网友D:
如果什么都不好,就去看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三个带表的书

哈哈

楼主:
半路出家好痛苦

    本科时只是接触过单片机,用汇编写过一些简单的程序。后来有机会实际参与了一些基于16、32位cpu平台的项目,所作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在几个通用的嵌入式os上写驱动。

   半路出家做嵌入式方面的工作,没有系统学习操作系统的知识,虽然研究过一些,但自己感觉还是很肤浅,都停留在表现上。算法方面就更不要说了,STL里面的倒是看了一下,我自己都没有信心。

   没工作前有段时间做MFC以及COM,感觉那个过于庞大,难度太大,做了半年多后,就基本上放弃了,现在只是保留依稀的映象。

   感觉自己原来太不专注了,这段时间考虑了下,感觉嵌软还是我喜欢的,但是有时感觉写驱动好像是完形填空,在操作系统上来做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,主要的工作是一些数据结构的设计和控制,难点在于对设备的理解(引用别人的,很是赞同)。

  一直一来都是自己摸索着走,真是很痛苦。

网友E:
暂时抛开你的操作系统

暂时抛开你的操作系统
找一块板子,或者去买一块开发板。读处理器的手册。
研究如何把它boot起来,地址空间是怎么分配的。
中断系统的实验。
UART的实验。
定时器的实验。
实现液晶显示。
深入一点,看看MMU和CACHE是怎么回事。
一步步做下来,有助于搞清楚基本概念。回过来再看你的操作系统,也许有更进一步的理解。
我觉得深入学习OS之前,应该是把一种常用芯片的基本能力搞清楚。
你不应该绕过,并且给你最多收获的读物应该是:ARM的手册、你的编译连接器的手册、一种主流ARM芯片的数据手册(比如44B0)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!!!

  看了几位大哥的留言,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。
  我用过一些开发板,高端、低端的都有,有的可扩展性很好,有的就是功能简单。7楼兄弟的建议很好,我也想过这样做,一直在考虑的是什么样板子才合适,应用在哪方面的?
  我自己想做一些无线通讯方面的,比如GPS和GSM(等)结合的项目,不知道难度怎样,但我想我有时间去琢磨的。大家知道有这方面好的平台吗?

  谢谢大家,让我们一起进步!

网友F:
FPGA应该是好东西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