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ucos-ii编译(脱离.bat的束缚)

楼主(2007-08-25):
首先对浏览帖子的大侠表示由衷的敬意~~小弟初学ucos-ii,想在pc上运行一下例子程序,按邵贝贝书中介绍,需要Borland C/C++ V4.51的C编译器和Borland Turbo Assembler汇编器(或者别的可行的编译平台,好象说BC31也行),网上没下载到,不知道有哪位好心的大哥能够传一份给小弟,感激不尽,小弟邮箱fucong1983@yahoo.com.cn~~~~还想问个弱弱的问题,就是Borland C/C++ V4.51中是不是集成了Borland Turbo Assembler汇编器,还是Borland Turbo Assembler汇编器是一个单独的软件?

楼主:
十分感激zpjim大侠!!!

小弟托的zpjim大侠的福已安装BC3.1,但是驽钝,没能按调试手册调出来,看了下面的**后依然弄不出来,虽然如下面**所说test.c编译可通过,但是链接时候会报错:
"初学uC/OS-II,由于之前没用过BC,对这编译器也不太熟,人也比较笨,所以经过了几天的摸索,我今天终于把书上的例子调试出来了,现把我使用的认为比较方便的方法写在这,献给那些像我一样的菜鸟们,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,避免走太多的弯路。总结起来,具体步骤如下:

1)、安装BC45至C:,书上要求用BC45,其实对一般的程序,BC31也行,我就是用的BC31,安装位置也不是一定要在C:下——虽然书上和网上很多高手都说要安装在C:下,这跟我的调试的方式有关。具体看下面。

2)、将uC/OS-II解压,也不一定要解压至C:,其它位置也行.

3)、在BC45的安装目录BC45BIN下建立一个文件夹uCOS-II,然后将uC/OS-II解压目录SOFTWAREuCOS-IISOURCE下的os_core.c、os_flag.c、os_mbox.c、os_mem.c、os_mutex.c、os_q.c、os_sem.c复制至该文件夹。

4)、将uC/OS-II解压目录下的SOFTWAREuCOS-IIEX1_x86LBC45WORK里的INCLUDES.H、OS_CFG.H、OS_CPU.H、PC.H、UCOS_II.H五个头文件复制到BC45的安装目录BC45INCLUDE下,然后将SOFTWAREuCOS-IIEX1_x86LBC45WORK下的OS_CPU_A.ASM、OS_CPU_C.C、PC.C、UCOS_II.C复制至BC45的安装目录BC45BIN下。并将刚复制过来的UCOS_II.C里的文件包含代码: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core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flag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mbox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mem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mutex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q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sem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task.c"
#include "softwareucos-iisourceos_time.c"
改成: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core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flag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mbox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mem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mutex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q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sem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task.c"
#include "BC45BINuCOS-IIos_time.c"

5)、至此,所有配置性的修改全部完成,只要从BC45BIN下的BC.EXE打开SOFTWAREuCOS-IIEX1_x86LBC45WORKTEST.C即可编译OK,或者直接把TEST.C复制至BC45BIN下调试,我觉得这样更好,更方便些,这样编译uC/OS-II就基本上脱离了uC/OS-II的解压文件夹了,直接使用BC就行,今后自己写的程序也不需要放在规定的位置,可自己建一文件夹专门存放。"

网友A:
Borland C/C++ V4.5

到深圳蓝宇兴业的网上似乎有

网友B:
如果会使用makefile就不用这么麻烦了

网友C:
学习一下

新来的,学习一下。

网友D:
能不能也发我一份,非常感谢!

zpjim大侠!!!:
    能不能也发我一份,非常感谢!
chq7048297@yahoo.com.cn

楼主:
编译已通过

小弟是在bc31的bin底下新建了一个文件夹,所有与工程相关的文件都放到了该文件夹中,包括.c和.h,然后在该文件夹新建一个工程,把OS_CPU_A.ASM、OS_CPU_C.C、PC.C、UCOS_II.C以及main函数文件test.c加到工程中,编译连接后会报错说TASM.exe找不到,在BC编译环境中设置TASM的路径:Options->Transfer,选中Turbo Assembler更改其路径,设置为实际TASM的路径,C:BORLANDCBINTASM
即可,如果编译器报错说找不到可执行的TASM2MSG,则可以将BC安装目录下BIN的TASM2MSG.EXE拷贝到工程目录下,则所有.C文件都可以编译通过了。这样你就可以用run或者双击工程生成的exe文件来看程序运行的结果了.以后如果想建立自己的程序,只要修改test.c中的内容就可以了.

网友E:
你看它的MAKEFILE就好了

你看它的MAKEFILE就好了,忘了是bat格式还是MAKEFILE,里面有BC31 tool的路径设置什么的,只要改改那个就好了.其他的源文件貌似也有路径设置,只要你按实际路径填就好.也不需要启动BC31,在命令行运行就可.

楼主:
感谢zhh124的回帖

小弟之前也是想用.bat来编译,按网上一个帖子来做,改路径后运行.bat,发现不能生成exe文件,郁闷了好久.感觉把文件放到bc中,像以往开发c语言工程一样弄,虽然比较笨拙,但是觉得更容易理解些,仅供参考吧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