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oot重新烧写

楼主(2007-08-26):
我用的是omap5910,我准备重新烧写uboot,不过我擦除falsh之后,重启系统就没有反映了(应该是这样的吧),我打开超级终端,重启开发办,发送uboot文件,不成功,应该怎么办?是不是先把uboot送入sdram,再利用sdram烧写到flash,不过具体应该怎么弄的?
我的板子提供的方法要用ccs仿真器,我没有,应该说串口就可以了吧?
各位帮帮忙!!

网友A:
擦除falsh了,还怎么通过超级终端烧写。

烧写的过程本来就是由uboot本身实现的,先擦了flash(兄弟,做事要小心),当然就不能通过网口或者串口烧了,只能用利用仿真器了,如果没有仿真器,只能把FLASH卸下来,用烧写器了,如果没有烧写器,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

楼主:
谢谢

谢谢你了楼上,这个道理我现在也似乎明白了。
悔不该呀,实在不行去找老板了。没有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