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温控器,帮忙选型单片机与温度传感器

楼主(2007-08-28):
本人是一个单片机菜鸟,近来想帮公司做一款温度控制器,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数字输出的温度传感器,运用范围再-30度到120度的,或者有那一种51内核有带模数转换的单片机。谢谢!

网友A:
用AVR单片机,它带模数转换

网友B:
还是用51吧

带有AD转换的51有很多,比如C8051F系列、STC系列、飞利浦系列等,主要看你的温度传感器选用什么型号的,有些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,根本用不着AD。单片机本身不带AD,另加一片AD也行,干嘛非得用带AD的单片机呢?

我曾经在天津塘沽开发区搞过保温房项目,用的就是51+温度传感器,有需要可以联系我,我的联系方式:xcgxbl@yahoo.com.cn

网友C:
LM75...

IIC接口。。。

网友D:
参考5楼,没错

DS18B20 + 8051兼容单片机 + DS1302 + 4个数码管, 温度时间显示都搞定了!

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这样做过

网友E:
RE

温度控制什么?继电器嘛?
用专门的测问题的不也可以嘛只要带I2C就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