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RM芯片的最多GPIO数

楼主(2007-08-29):
     我参加的一个项目需要挑选拥有尽可能多的GPIO(200)的ARM芯片,请教各位“大牛”有这样多GPIO的片子吗,如果没有,GPIO较多的一般是多少个,都什么型号?请大家多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目前我见过最多是160个

网友B:
不能够加个芯片吗?比方CPLD逻辑?

网友C:
你还是用 FPGA ,跑 nios-ii 的好。。。

你还是用 FPGA ,跑 nios-ii 的好。。。

网友D:
这种解决办法,就是用CPLD来扩GPIO

其它做法都是下策.ARM类有100个GPIO的芯片就算多的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