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操作s3c2410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问题

楼主(2007-08-29):
我的arm9 s3c2410开发板上有一个sdram挂在外部存储空间的bank6上面,采用nand flash引导。做开发调试的时候我的内核镜像是下载到sdram上面的。
      现在我想在bank5上面再挂一个sram,自己不清楚怎么开发它的驱动程序。看了资料有的说需要将其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,有的说要将io地址映射到虚拟内存。因为在linux系统下 不能直接操作物理地址。
    我现在是要把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,还是linux下面本来已经提供好了对外部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操作的函数呢?例如outb writeb 等
    哪位大虾能帮我一下啊。 怎么操作呢?谢谢

网友A:
需要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

在没有开启MMU前是直接用物理地址,启动MMU后就需要用虚拟地址了.不过小心哦BANK5不可以挂SDRAM,挂SRAM应该没有问题.

网友B:
.

什么型号的sram?

楼主:
  我们不是挂具体的sram上面去。我们是挂一个ip核上面去。ip的接口是模拟了sram的读写时序。
  肯定是开启了mmu得。
  我看到有关方面得书籍  上面说首先进行ioremap(),再使用ioread()读写。  是这样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