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一个板子上有70多路AD应该,应该怎么设计呢?

楼主(2007-08-30):
这个项目AD特别多,有好几十路,请问高手,有这么多路AD的芯片可以选吗?我在网上看通常外扩的也就是一两路啊?
焦急的等待中....

网友A:
肯定有多路的

精度、采样频率什么要求?自己到ADI网站找找
http://www.analog.com/zh/subCat/0,2879,760%255F788%255F0%255F%255F0%255F,00.html

网友B:
应该这样吧

    用4个16选1路的模拟通道开关芯片,每个开关的输出接一个AD采样芯片,就应该能处得了吧.
    但要看你的采样时间是否能让这个AD完成16路的轮询而不会对AD的其它量化值造成影响.

网友C:
RE

一个AD也可以接N个多路开关啊 ,干吗用4个AD

网友D:
re

呵呵,不知道什么场合要用这么多路AD?

网友E:
用fpga 去控制把

用fpga 去控制把,,,医疗设备有很多这样做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