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个UCOS-II的问题

楼主(2007-09-04):
我开始看这方面的资料,看见这个时钟节拍大概是10-20ms

问题:
   假设我 有两路电机(需要发脉冲),那如果在运行电机1,对于电机2,我要等至少10ms才能切换去执行电机2,那这10ms
期间 我的电机 2 不是没有脉冲(即电机停止运行),这样我的电机2不就是 停停转转。相反电机1也不是停停转转拉?
  还有UCOS-II 不允许 同一优先级,那我 电机1河电机2 怎么设置它们的优先级顺序呀?
  还有,假设我有个频率较低的中断一直发生,会对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吗?

网友A:
你的算法本身就有问题

   要是实现多轴Servo驱动的联动,就是vxworks也会累得吐血.

网友B:
你对时钟节拍的理解也不完全懂...

时钟节拍只是用于延时函数,和任务切换没有直接关系...
还是多看看书吧...

网友C:
用定时器中断来负责电机驱动

网友D:
re

呵呵,一般这种都需要另外的定时器中断来做,时钟节拍是提供给你系统的时间原动力。也就是说,你的电机的驱动脉冲肯定不能用时钟节拍来做,因为任务切换的时间开销是不准的,不如你设定这个任务20ms来做,但是实际可能19.2或20.2等等就来了,时钟节拍换小点,误差会小点,但是肯定还是不准的,做电机驱动肯定不行,只有用中断,也就是PWM。
时钟节拍根据需要设定从1ms到50ms都有,我比较喜欢1ms到10ms。

网友E:
需要时钟中断中断

网友F(2008-03-31):
假如定时器已被系统占用怎么办呢?

假如定时器已被系统占用怎么办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