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T]FPGA design from scratch

楼主(2007-09-05):
PS:以前只见过linux from scratch与beyond linux from scratch,没想到连fpga都要from scratch了,转贴之。
看了这篇**,不禁有到安富利买板的冲动,不过895个美刀,贵,贵,贵。

http://www.us.design-reuse.com/articles/article16588.html

FPGA design from scratch

By Sven-Ake Andersson

I have been designing ASICs for more than 15 years. A few years ago I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there is another player in town and that is the FPGA circuit. With increasing NRE costs and with the long turn-around times, ASIC designs have become high-risk projects. At the same time FPGAs are getting bigger and faster and many companies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only use FPGAs. I also realized that I have to learn how to design using FPGAs, if I were to get any consulting jobs, especially here in Sweden. This is my story of how I hopefully will learn to use FPGAs in my future designs.

楼主:
.

Part 1
    * Introduction
    * Ordering the MicroBlaze development kit
    * Installing the Integrated Software Environment (ISE)
    * Running a board demo test

楼主:
.

Part 2
    * Design object description

楼主:
.

Part 3

    * Setting up the Integrated Software Environment (ISE) design software
    * Running the Integrated Software Environment (ISE) design software

楼主:
.

Part 4

    * Adding Verilog source code
    * Generating memories using Coregen
    * Synthesizing the design
    * Simulating the design (Introduction)

楼主:
.

Part 5

    * Setting up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using Mongoose

楼主:
.

Part 6

    * The simulation process
    * Compiling macro libraries
    * Compiling the design
    * Compiling the testbench
    * Elaborating everything

楼主:
.

Part 7

    * Testbench description

楼主:
.

Part 8

    * Using HAL the HDL analysis and linting tool from Cadence

楼主:
.

Part 9

    * Regression testing using Mongoose

楼主:
.

Part 10

    * Synthesis using timing constraints (Introduction)

楼主:
.

Part 11

    * The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(FPGA) description

楼主:
.

Part 12

    * Adding synthesis constraints

楼主:
.

Part 13

    * The MicroBlaze soft processor core
    * Compiling simulation libraries using compedklib

楼主:
.

Part 14

    * Putting everything together
    * Installing ISE WebPack 9.1i
    * Installing EDK 9.1i

楼主:
.

Part 15

    * Xilinx Platform Studio XPS
    *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
    * Create a new project in XPS
    * Generate a design report file

楼主:
.

Part 16

    * Create or import an user peripheral
    * The MHS file
    * XPS project files
    * Xilinx IP center

楼主:
.

Part 17

    * Adding the ETC IP
    * Generate the system netlist using platgen
    * What happend during the netlist generation
    * Generate simulation HDL files

楼主:
.

Part 18

    * Putting together a system simulation environment
    * The simulation database
    * The cds.lib file
    * Compiling the ETC IP
    * Compiling the block RAM
    * Compiling Verilog wrappers
    * Compiling VHDL wrappers
    * Elaborating the design
    * Warning messages

楼主:
.

Part 19

    * Generating a Verilog testbench

楼主:
.

Part 20

    * Running our first simulation
    * Adding the DDR SDRAM
    * Suppressing assert messages in IEEE packages

楼主:
.

Part 21

    * Debugging the simulation testbench
    * The reset logic

楼主:
.

Part 22

    * Using the XP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(SDK)
    * Software development flow
    *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(gcc)
    * Running SDK
    * Creating a new C appilcation project

楼主:
.

Part 23

    * Simulating program execution in the MicroBlaze processor
    * Verification strategy
    * Verification flow
    * Writing a simple c program
    * Loading the program
    * Running an NCSIM simulation
    * Simulation result
    * Compile and build the program inside SDK
    * Generate assembly code and hex code
    * Make a NCSIM memory load file
    * Running a simulation

楼主:
.

Part 24

    * System simulations
    * DDR SDRAM controller
    * LED displays and push buttons
    * OPB GPIO registers
    * Embedded test controller
    * Debugging the On-Chip Peripheral bus

楼主:
.

Part 25

    * Implementing the hardware platform
    * User constraints file
    * Setting up our constraints file
    * Specify pin constraints
    *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s
    * The implementation directory
    * Start bitstrem generation
    * Bitstream generation flow
    * Scriptfile to run XFlow
    * Bitstream generation result
    * Configuration of the FPGA
    * Using the platform cable USB
    * ML403 evaluation board
    * ML403 block diagram
    * Installing cable drivers
    * Xilinx JTAG tools on Linux without proprietary kernel modules
    * Setting up the USB cable
    * iMPACT FPGA configuration tool
    * Starting iMPACT

楼主:
.

Part 26

    * Using the iMPACT configuration tool
    * Boundary Scan and JTAG configuration
    * IEE standard 1149.1 (JTAG)
    * The identification register
    * Read IDCODE
    * Read the FPGA status register
    * Device configuration
    * Using Xilinx Platform Studio

楼主:
.

Part 27

    * Pin assignment closure process
    * PACE Pin and Area Constraint Editor
    * Running PACE
    * Topi the Top Code Generator
    * Topi setup
    * Using Topi to modify the Xilinx user constraints file
    * Xilinx Floorplanner
    * Viewing pin placement
    * Xilinx PlanAhead

楼主:
.

Part 28

    * Power calculations
    * XPower
    * Low power consumption

楼主:
.

Part 29

    * Hardware setup
    * Software setup
    * Download and execute a simple program
    * Download the bitstream
    * Get program size
    * Running the program

楼主:
.

Part 30

    * Running demonstration software applications
    * ML403 Reference Systemson the CD

楼主:
.

Part 31

    * Adding a 16x2 character LCD display
    * Set address range
    * Connecting ports
    * The easy way to add a new block
    * Configure the IP block
    * The LCD driver
    * LCD display timing
    * 8-bit write operation
    * Programming sequence
    * Display setup
    * More reading
    * Signal wiring on the ML403 board
    * Adding constraints
    * Generate netlist
    * Generate bitstream

楼主:
.

Part 32

    * Writing the "Hello World" program
    * SDK platform settings
    * C program build
    * C header files
    * The GPIO API definitions
    * C program examples
    * Device configuartion in SDK

楼主:
.

Part 33

    * Simulating the LCD driver
    * C program
    * Program execution (Waveform plot)
    * Generating the software libraries and BSPs
    * GNU compiler tools
    * Input files
    * Output files
    * Output from SDK build process
    * Display program size

楼主:
.

Part 34

    * Program disassembly
    * MicroBlaze software reference guide
    * System memory layout
    * Reset sequence
    * ELF file content
    * Startup files
    * First stage initialization files
    * Second stage initialization files

楼主:
.

Part 35

    * Generate simualtion HDL files
    * Simgen
    * Data2MEM memory tool
    * ETC_system_sim.bmm
    * ETC_system_init.vhd
    * ETC_system_tb.vhd
    * Modifying the testbench file
    * Compiling the BRAM initialization file
    * Compiling the testbench
    * Simulating program execution

楼主:
.

Part 36

    * The LCD driver (once more)
    * Editing the user constraints file
    * Generate new bitstream
    * Device configuration
    * Application program
    * Displaying "Hello World"

楼主:
.

Part 37

    * Debugging our design
    * Xilinx microprocessor debugger and GNU software debugging tools
    * Xilinx microprocessor debugger (XMD)
    * MicroBlaze processor target
    * MicroBlaze MDM hardware setup
    * Debug session
    * Reading registers in MicroBlaze
    * Load program
    * Set breakpoint
    * Remove breakpoint
    * Display breakpoints
    * Start program execution
    * Single step
    * Stop program execution
    * Display program code
    * Getting help
    * Using XMD in Xilinx Platform Studio

楼主:
.

Part 38

    * Writing software for our embedded system
    * Writing a software device driver
    * Software development overview
    * Device driver programmer guide
    * Platform specification format reference manual
    * Microprocessor Driver Definition (MDD)
    * Libraries and driver generation
    * Device driver architecture
    * xparameters.h
    * Software driver source code
    * Source code repository
    * Software device drivers used
    * SDK project directory
    * Header source files

楼主:
.

Part 39

    * Fixing our software driver
    * etc_v2_1_0.tcl
    * etc_v2_1_0.mdd
    * Makefile
    * xetc_g.c
    * xetc.h
    * xetc_l.h
    * Writing an application program
    * Print statements
    * Printout from program
    * Generate HDL simulation files
    * Generating the BRAM initialization file
    * Running a simulation

网友A:
What are you doing here?Gaining points?

What are you doing here?Gaining points?

楼主:
.

版主,灌个水嘛,哈哈。

网友B(2008-01-16):
请问高手们个Quartus中的问题

我最近刚刚学VHDL,学着用quartus
想请问大家一下如何用Quartus建立自己的库文件呢,就是每次使用过程的时候调用就可以了,就如同ieee库和其中的程序包一样。用Quartus该如何实现呢?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