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上运行Skype

楼主(2007-09-06):
我在WINCE5.0系统的PDA上运行Skype出错,**作的过程是:
    把Skype1.2.exe 和AYGSHELL.DLL,COREDLL.DLL,HTMLVIEW.DLL,IPHLPAPI.DLL 一起拷贝到PDA上,然后运行Skype1.2.exe.
    我只要求运行Skype1.2.exe能出现界面就行,请高手指点!

网友A:
Skype1.2.exe

是不是基于ARM上运行的?

网友B:
skype上面有下载

你用他的下载包安装就可以
需要一个PC和数据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