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uc7020 flash 读写异常,求教!

楼主(2007-09-09):
void Erase_Page(unsigned short int addr)
{unsigned char ss;
unsigned short int flash_error;
    flash_error = 0x00;
    FEEADR = addr & 0xFE00;             // set address
    FEEMOD |=0x08;            //enable the erase and write commands.
    FEECON = 0x05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ge erase command
    ss = FEESTA&0x01;
    while (!ss && (flash_error++<=2000)) ss = FEESTA&0x01;             // wait data read ready
}

unsigned short int read_flash_word(unsigned short int addr)
{unsigned char ss;
unsigned short int flash_error;
    flash_error = 0x00;
    FEEMOD 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页面,禁止修改
    FEEADR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address
    FEECON = 0x07;//FEECON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// single read command
    ss = FEESTA&0x01;
    while (!ss && (flash_error++<=2000)) ss = FEESTA&0x01;             // wait data read ready
    FEEMOD 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页面,禁止修改
    flash_error = FEEDAT;
    return(flash_error);               // one byte data
}

void write_flash_word(unsigned short int addr, unsigned short int *word, unsigned short int count)
{ unsigned short int erased_page, i;
unsigned short int flash_error;
  unsigned char ss;
  erased_page = 0x01;             //页面起始地址的低九位应该为0,设置为1表示开始就需要页面清空
  for(i=0; i<count; i++)
  {
    if (erased_page!=(addr&0xFE00))
    {
        Erase_Page(addr);
        erased_page = addr&0xFE00;
    }
    FEEADR = addr++;        addr++;     // set address  //地址必须 “+ 2”
    FEEDAT = *word; word++;            // set data value
    FEECON = 0x03; //FEECON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rite command
    flash_error = 0x00;
    ss = FEESTA&0x01;
    while (!ss && (flash_error++<=2000)) ss = FEESTA&0x01;             // wait data read ready
  }
  FEEMOD 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页面,禁止修改
}

执行上面的写操作,程序就飞了,中断也乱了!求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