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MAX3243及其测试?

楼主(2007-09-11):
为了连接串口,我使用了一片TI的MAX3243CPWR,连接如下图,为了测试其是否工作,我将cpu这端的TXD,RXD短接,
然后将另外一端连到电脑上,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测试,测试结果就是,并没有收到任何数据。

请问:
1.我的电路图连接正确吗?有没有什么问题?FORCEON和FORCEOFF这样连接可以的吧,使能了自动掉电?

2.我这样的测试方法正确吗?是否可以证明此时MAX3243并没有工作?

3.如果能证明MAX3243并没有工作,那下面如何找出它不能工作的根本原因呢(我测试了电源和地都是正确的)?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

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

楼主:
如果不把rs232的地和max3243的地连起来

如果不把rs232的地和max3243的地连起来的话,这边就可以收到回环的数据了。这是为什么呢,理论上应该是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