狗日的佳能,害的我在MM面前颜面丢尽!

楼主(2007-09-11):
以前也进行过几次U盘的数据恢复,这次公司一个MM的U盘提示“无法识别的设

备”,中间有重要的数据,拿来让我修复,根据以往的经验,可能是内部12M晶

振或一个DC-DC电源IC有部问题,或D+,D-的一个串联的电阻有问题.我拿过来看

了一下,外壳是全密封的,于是我用刀片,剪刀,剪去外壳,没想到晕到是,

他的存储芯片竟和外壳用胶粘在一起,没注意,用力一扯,焊盘尽断!

真是师未捷身先死!还没登台表演,已经结束! 拷佳能,什么狗屁!

现在确定flash芯片没坏,用什么方法和设备可能把flash芯片读出来。

网友A:
hehe

再买一个同样的U盘,把FLASH换掉

网友B:
ls正解,要是资料重要,这个最省成本.

网友C:
如果芯片引脚断了有方法没?

网友D:
因脚断了?你要有本事把引脚再补上的话~~

网友E:
编程器读出来

看看里面的数据结构,花时间看看,一般能恢复出数据

网友F:
你要是焊接技术过硬就把脚补上

你要是焊接技术过硬就把脚补上,再象二楼说的就OK

网友G(2014-11-08):
如果你可以把断了的脚再补上,我请你吃饭

网友H:
原来佳能还产U盘

网友I:
无法识别, 供电不足或供电不稳是主要问题
插上去,完全没反应,才是板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