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看看我的adc0816程序,xdata在这里用的对吗?

楼主(2007-09-13):
 程序仿真正确,但是程序中的uchar xdata *ad_adr;当我把 xdata 改为 data 时就会出错,而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C52,外部扩展的数据存储器为flash的sst29sf040,根本就不能用xdata来直接定义外部数据的存储。但是为什么我用声明为xdata时就正确,声明成data型的就不正确呢?
#include <absacc.h>
#include <reg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IN0   XBYTE[0x8000]
void  ad0816(uchar idata *x);
void  wait(uchar p,q);

void main()
{
    static uchar idata ad[16];
    ad0816(ad);
}
//adc0809  function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//
void  ad0816(uchar idata *x)
{
   uchar i;
   uchar xdata *ad_adr;
   ad_adr=&IN0;
   for(i=0;i<16;i++)
   {
     *ad_adr=0;           //启动转换从0通道开始
      wait(2,26);         //延时114us
      x=*ad_adr;
      ad_adr++;
   }
}

void  wait(uchar p,q)
{
   uchar  i,j;                //(2*j+3)*i+4
   for (i=p;i>0;i--)
      for (j=q;j>0;j--);
}

网友A:
你用到了51的总线扩展方式...

把外设看成了XDATA....

楼主:
那就是说我这样写没有问题了,对吗?

网友B:
怎么现在还用这种片子做AD转换

楼主:
这种没见过,给介绍一下好吗,叫什么名字,在哪可以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