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tmel ARM9的EBI(外部总线接口)地址

楼主(2007-09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.

26根(A0~A25) 64M可寻址
数据线D0~D31
每个bank,可访问64M x 32Bits=64M x 4 x 8Bits= 256M x 8Bits = 256MB

EBI存储空间分为8个区域,可实现8个bank,256MB x 8 = 2GB

楼主:
但是请看看S3C2410

    谢谢楼上的大侠。
    但是请看一下S3C2410,2410有A26~A0共27根地址线。S3C2410外部寻址空间是1GB(其他3GB的空间都预留给处理器内部的寄存器和其他设备),这1GB分为8个bank,每个bank 128MB。
    按照您的算法:
         27根(A0~A26) 128M可寻址
         数据线 D0~D31
         每个bank,可访问128M*32Bits=128M*4*8Bits=512MB

         EBI存储空间分为8个区域,可实现8个bank,512MB x 8 = 4GB(结果大于1GB)
   这该怎么解释呢?

网友B:
re

26根(A0~A25) 64M可寻址
数据线D0~D31

每个bank,可访问64M x 32Bits=64M x 4 BYTE= 256MBYTE

EBI存储空间分为8个区域,可实现8个bank,256MB x 8 = 2GB

网友A:
.

呵呵,2410地址总线,会根据外部芯片总线不同而做不同选择的。
看看P193下面那个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