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处理器能同时支持vxworks和wince

楼主(2007-09-14):
如powerpc???

网友A:
多了ARM,POWERPC,X86等等

关键是BSP的开发

网友B:
是操作系统支持CPU

不是说那些处理器能支持什么操作系统,而是某个操作系统能支持哪些CPU,关键要看BSP。

网友C:
re

大哥,你说反了,你应该问vxworks和wince同时支持的芯片有哪些

是操作系统支持芯片

你如果牛B的话,你可以自己写驱动使芯片可以和操作系统无缝连接,就都支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