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lloc的使用的疑问

楼主(2007-09-20):
 弱弱的问:在arm编程中(未使用操作系统)可以使用malloc函数来分配内存吗?如果可以,有什么副作用不?我#include <malloc.h>时,编译提示找不到.我用的是keil for arm编译器.
 请前辈们指点.谢谢.

网友A:
re

可以,只要你用的是c,malloc是C库里的函数

负作用没啥,只是记得申请完不用了要释放,否则内存用光了单板就挂了

网友B:
还要设置好堆的大小。多看看帮助吧。

网友C:
挂错库勒

网友D:
用时注意为佳

网友E:
实在找不到的话

可以用先找到malloc.h的绝对地址,然后#include绝对地址就可以了

网友F:
re

建议自己根据芯片的存储布局,自己写一个malloc(),free()等

网友G:
我觉得在ARM中如果没有OS,还是自己实现malloc比较好。

网友H:
。。。

你们都牛啊。。。自己写MALLOC。。。。

网友I:
如果没有OS,建议也别用malloc

静态分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