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续可调电压输出,可行吗

楼主(2007-09-20):
由于近期要设计一个驱动电路,需要得到一个连续可变的电压.电压范围为0~10V,调节精度为0.01V,但是要求输出电流比较小,大约几mA.
准备用一个单片机来控制一个DA芯片来实现电压调节功能,但是输出电流不知道如何控制,所驱动东西又比较脆弱,几百块钱一个,我怕烧坏.
由于以前没有设计过这方面的电路,所以想问问高手门,这样可以实现吗?
还望有过这方面设计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,小弟在此谢谢了!

网友A:
现在的DA一般是电流型的...

接一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,再一运放驱动即可...
10位DA即可...

网友B:
这么小的输出电流,直接运放输出就行了吧?

运放内部一般有限流,可以查手册核实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