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c 中的一个问题,SOS!

楼主(2007-09-2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为什么看不到我写的问题,奇怪

楼主:
为什么看不到我写的问题,奇怪

我用的是keil uvision2 编译器,我想知道,当我从调用子函数的地方转到子函数定义的地方后,用什么方法可以回到原来的程序那里?
  请高手指点!!

网友A:
没听说过子程序返回吗?

网友B:
如果不执行子程序返回,程序堆栈可能导致异常

要想回到子程序调用,看看进入你的该子程序时的堆栈就知道,进入是的PC指针
不正常返回,可能程序堆栈可能导致异常

网友C:
使用 "Go To Reference To functionX"

可以选择函数名->右键->"Go To Reference To FonctionX"

楼主:
to 6楼:

  大哥,按你说的方法也不行的,每次都返回到“*.h”的文件里。而不是原来的我调用此函数的地方,哎,着软件咋就这么难那?
   还有,就是我打开一个工程(已经编译过的,再重新打开的)以后,keil uvision2上面很多图标都用不了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D:
re

我晕,把问题说明白点好不好,就这样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你怎么编程?

你如果说的是编辑的时候返回,推荐使用sourse insight编辑工具
KEIL C的编辑功能太差

网友E:
UV2不行,要用UV3"-->"...

楼主:
痛苦!!!!!!!!

用UV3没有我要的那种MCU啊,这个开发工具UV2是单片机厂家提供的,没得换啊,第一次写单片机程序,是对这个工具一窍不通的,又找不到关于怎么使用这个工具的书,请各位高手给介绍一本,最好比较详细的书

楼主:
呵呵,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!

sbit     WARN            =       P2^5;
sbit     PULSE_OUT      =       P2^2;
sbit     SYN_A          =       P2^0;
 这里面的 “P2^5”是什么意思,看不懂???
这个“^”是做什么用的,不明白,还是不明白啊???????????????

网友F:
re

老大这表示位的,就像P2^5的意思就是说P2口的第5位嘛。
要多学习哟!

网友G:
不怕菜,只怕懒,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