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:Fat12可以管理的磁盘容量是8M?

楼主(2007-09-24):
为啥:Fat12可以管理的磁盘容量是8M?   2^12  * 2K=8M,难道
fat12的 每个簇是 2K?

顺便问一下 每个簇的大小是 咋样 规定的??? (FAT16是32K的簇大小呢?)

网友A:
这是为了最优化存储空间

最大程度地减少存储空间的浪费.
 FAT 表是管理空间, 对于数据存储, 属于(浪费)空间.
所以, 出现了 FAT12, 因为这个能为管理占用更小的空间. (比 FAT16, FAT32, 当然其实, FAT12 应该是最早出现的, 因为早期的外存储器容量比较小)

fat12的 每个簇是 2K?
没有明确地这个一个规定.
FAT 系统是整块存储的, 哪怕一个字节, 也要占用一个簇, 为了减少这样一种浪费, 所以不将簇空间做得太大!

这是一个权衡的过程

网友B:
对!这是一个权衡的过程

簇的大小并没有严格的规定,只要是512的倍数即可,如512、1K、2K、4K、8K、16K、32K、64K,甚至128K。

但要记住“一个文件至少要占用一个簇,哪怕一个字节, 也要占用一个簇”,看你的文件类型的需要而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