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dboot引导应用程序的问题求助!!!!!!!!!!!!!!!!!!!!

楼主(2007-09-24):
各位大虾:
    你们好!!我用ucos2开发了一应用程序,调试运行没任何问题。
我现在想把它烧写到flash里。
    板子配套有一bootloader(redboot),我按照redboot里提供的命令将我应用程序烧到flash里一地址(没加载ramdisk),可发现运行不起来。

   请问一下各位(1)用redboot作为bootloader引导ucos2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否可以??
(2)如果可以,基本步骤怎么??
(3)是否还需要根文件系统??其自带一ramdisk.gz。

网友A:
什么硬件系统?

没有放到ram里跑吗?采取直接在flash里跑?
总之都需要跳转到相应地址才能执行。

网友B:
re

1、可以
2、确保你烧写的位置与你ucos编译时配置的起始地址相同。
   例如:
   lo -b 0x81010000 -r -h 192.168.0.1 a.bin
   fis init
   fis create -b 0x81010000 -l 0x70000 -f 0x80020000 ucos
   把ucos烧写到80020000地址,你的ucos编译时也要从这个位置起始。
3、不需要

www.armecos.com

楼主:
回复armecos大侠

首先谢谢armecos大侠的热心回复
不过我这里还有个疑问,我的板子地址分布如下
RAM:0X0--0X4000000
FLASH:0X6000000 --  0X62000000
如果我将ucos2映象烧写到flash中的地址060040000(第一个block)
fis create -b 0x800000 -l 0x5564df -f 0x60040000 ucos
我是用ADS进行编译的。
请问:
     我是应该将ADS下RO_BASE 设置为0x60040000吗?

(不好意思,对于ARM LINK这块了解不深,还忘各位大侠耐心提示)

楼主:
re

我将ro_base 设置成0x60040000,还是启动不了,请问该怎么使“烧写的位置与你ucos编译时配置的起始地址相同”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