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一个嵌入式系统应该考虑的步骤和因素(原创)

楼主(2007-09-25):
1.需求
  这种需要可以来自市场的也可以来自兴趣。
2.软件可行性
  根据需求确定软件的可能性(列出多种选择)
3.确定硬件
  有软件确定硬件的规范(列出多种选择)
4.最优化方案
  综合考虑以上3点,寻找最合适的方案。
  1)进度优先
  2)质量优先
  3)成本优先
  4) 综合上述3点,折衷考虑
  第四步是一个从硬件到软件再考虑需求的反过程。因为可选择的硬件是有限度的。
  这样就会评估出一个项目所需要的综合资源和时间估算。

楼主:
如果需要,我可以再写一个例子

网友A:
没觉得和“嵌入式系统”有必然的关系。

另外,“有软件确定硬件的规范”,完全没有“方向”。

网友B:
写个例子吧

楼主:
今天有点头疼,过几天再写

就以at91_core那个为例子,还有另外的一个s3c4510的例子。其他是公司的,就必能泄密了。这两个是我自己的。
还有也可以以rc500的读卡器为例子,是单片机的。

网友C:
看怎么写 写详细点可以写半本书了

楼主:
example

1.需求
  这种需要可以来自市场的也可以来自兴趣。
  要求我提供一种远程刷卡设备,基于网络的;要求我提供一套远程音频广播系统。
  这是两个用户的两个要求。
2.软件可行性
  根据需求确定软件的可能性(列出多种选择)
  网络数据传输和音频广播软件linux下很丰富,可以移植,如果没有mmu,音频广播实现起来,相对困难,但也不是不可以。
  如果裸奔,也是可以的。
3.确定硬件
  有软件确定硬件的规范(列出多种选择)
4.最优化方案
  综合考虑以上3点,寻找最合适的方案。
  1)进度优先
  用pc机
  2)质量优先
  用工控机
  3)成本优先
  用嵌入系统(51,arm7,arm9)
  4) 综合上述3点,折衷考虑
  选择arm9,理由:pc,工控机的成本是不能接受的。
  51 裸奔软件难度大,arm7跑音频广播可能会有麻烦,arm9没问题,而且有成功经验。软件难度小。
  51的硬件成本大约100元,arm7,200元,arm9,400元。
  51的软件成本大约10万,arm7大约3万,arm9大约1万(移植过来就行)。
  第四步是一个从硬件到软件再考虑需求的反过程。因为可选择的硬件是有限度的。
  这样就会评估出一个项目所需要的综合资源和时间估算。

  在制作这个的过程中,arm9的选型碰到了问题,就是现成的核心板太贵:800原左右,需要20个。
  这个是成本计算失误,不过,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
  然而,我有能力作一个更好的核心版,硬件成本大约5000元。顺便可以卖核心板,所以,连硬件都自己做了。
  设计失误:声卡ac97有问题,补救:用usb声卡或者飞线。然后重新作一个支持IIS声卡的。不耽误软件进度。

楼主:
还有,网络远程刷卡的用单片机方案不可行

虽然理论上可以,但是,软件难度很大。
主要是可靠性太差,经常断线。用zlg的模块也不行,也是这个问题。

用arm9 linux这个方案的优点是:网络可靠,软件容易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缺点是:成本要高2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