秀一秀我的ARM板(图)

楼主(2007-09-28):
硬件资源大概如下,软件使用uClinux,板上的所有资源的驱动程序都已完成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:56138242。
01.W90N745CD(ARM7核 CPU)
02.4MB FLASH
03.16MB SDRAM
04.CPLD(XC95144)
05.ST16C554(4串口)
06.4个键键盘(中断方式)
07.4个LED
08.实时时钟&EEPROM(I2C接口)
09.12位AD(I2C接口)
10.板上温度传感器(I2C接口)
11.1路RS-485
12.1路RS-422
13.1 10/100M以太网
14.20P标准JTAG
15.DB9的consele接口
16.无线Modem(SIM300C)模块接口
17.开关量输入/出接口

网友A:
朝天串

好有个性的串口

网友B:
db9是亮点

如主题

网友C:
串口多是亮点

 ST16C554,比较贵。

楼主(2007-11-23):
看http://i.cn.yahoo.com/cai_fdm

在这里(http://i.cn.yahoo.com/cai_fdm )还有其他的板子,硬件资料和Linux/uClinux软件的资料

网友D:
后面该开卖了吧

网友E:
串口很有个性

网友F:
布局好乱的感觉...

网友G:
功能和性能并不代表所有

如果是一个产品,其板子的外观很重要.

在性能上差不多的情况下,更多地人愿意买一块好看的板子.

网友H:
这这个串口叫“顶”啊,哈哈!我也拿出一个跟你差不多的

网友H:
re

模块采用NXP LPC2214 主控制器,并扩展数字隔离I/O ,模拟输入、输出通道、人机交互界面扩展及标准模块扩展等功能,详细功能如下:

---------------

1. 5路隔离数字输出(5V/12V电平可选);

2. 5路隔离数字输入(5V/12V电平可选);

3. 4路16bit 高精度 DC 输出;

4. 1路10MHz 采样率 12bit 模拟输出,可以输出任意波形;并包含反相输出;

5. 1路10MHz 采样率 12bit 模拟输出;可输出斜波、三角波;

6. 6路 16bit 同步采样 250kHz 模数转换通道,输入电压-10V~10V;

7. 人机交互界面接口扩展;可扩展24个按键、192×64点阵高清晰液晶显示器及多个LED等;

8. 标配扩展隔离RS-232 A,可作为程控端;

9. 扩展隔离RS-232 B,可作为扩展模块使用(扩展端含 5V/+-15V电源输出),无限扩充功能。

网友I:
布局是有些问题

如果自己用的话没什么问题,可是要卖的产品阿,表面**还是要做的

网友J:
回复主题

这样放是为什么??

网友K:
如果是本人会作成蓝色板

如果是本人会作成深蓝色板,好看点!

网友F:
呵呵,还以为你要做成蓝色小药丸版呢

要是我,我喜欢做成红色法拉利版
以前看过别人的白色版也不错

有没有喜欢做成黄色版的?

网友E:
哈哈,11楼的板子

中上 那四只大电容明显封装不对

或者说 稳压管的封装不对,又或者说 散热片不对

网友L:
同意楼上

11楼的板子散热片离电解电容太近.对于产品来说,这有可能是个致命的问题.

网友H:
没找到合适的电容,懒得出去买。迁就用哈哈哈哈

网友M:
串口太有个性了,呵呵

网友:
混乱

混乱的说。

网友N:
可以跑linux吗?

如题

网友O:
混乱吗?布局不合理?

好像没怎么看出来~  能否给大伙说说~  我感觉就信号来说总体布局上还是可以的阿

网友P:
11楼怎么这个漂亮

我也做个不少板子,拿回来都挺漂亮的,可焊完了调完了总感觉特乱
哪怕没有多家飞线什么的

请问为什么11楼的板子那么漂亮?

网友Q(2007-12-23):
好呀

楼主的板子布局很个性呀,可是总觉得有点不舒服

网友R(2008-02-18):
我也正准备做W90N745呢

我用双面板,一片SDRAM、一片NAND-FLASH,一片PLCC的NOR启动FLASH,一片程序存储的SPI接口FLASH,一个双SIM卡的GPRS模块,一个20通道的GPS,现在正在画板子,搞好后也出来秀一下。

网友R:
刚刚完成PCB的初版LAYOUT

3.5英吋的板卡,双面板,PC104端子标准。
上面:LVC16245,总线接口。
右上:NOR-FLASH,用于BIOS启动引导。
中间:CPU,W90N745,ARM7TDMI内核,80M的速度。
左边:8~64M字节SDRAM,32M~2G字节的NAND-FLASH,SDRAM里跑程序,NAND-FLASH跑文件系统。
中下:SPI接口的NOR-FLASH,用于存参数、程序等重要数据。
左下:3.3V/1.8V电源。
下面:IIS接口的双通道音频输出,可以直接驱动16欧的耳机。
右下:蜂鸣器、RTC电池。

系统从BOIS开始引导启动,然后把程序读入SDRAM里直接运行,在整个应用过程中不对BIOS芯片的改写操作,增强了系统的健壮性。
BIOS采用PLCC封装的FLASH,插针型插座,升级时把BIOS芯片拔掉换新就可以实现,而且BIOS芯片可以集中批量的烧写,方便生产工艺。
当然,把R44电阻装上后也可以在线升级BIOS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