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低功耗的片内12位AD精度可靠的51单片机

楼主(2007-09-29):
AD输入电压要求0到5V。
哪位大虾知道,麻烦告知一下!

网友A:
ADuC8xx应该是比较合适的。

网友B:
如果LZ对价钱不敏敢的话听说C8051F还可以

网友C:
C8051F有大把的12位 最高的有24位的AD

楼主:
C8051F的转换精度不高。

 C8051F的转换精度不高。

网友D:
C8051F ADuC8xx

 都是价格不低的片子。

网友E:
"C8051F的转换精度不高"

我还没有见过AD有比SILABS做的好的...

网友F:
C8051的不了

我们随便做个板子都能接近5位半表的水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