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总线3.3V怎样驱动5v芯片?

楼主(2007-10-04):
我用的主控芯片是3.3V逻辑,IIC接口的ADC芯片是5v,并且参考电压得是5v,在两根信号线出书的3.3V可以直接驱动芯片吗?加运方电路行吗?

网友A:
上拉到5V

网友B:
4.7K就行了。

网友C:
.

有些芯片的io支持5V操作,如果不支持,可以挂buffer,做电压转换。

网友D:
MAXIM 有这样的IC

网友E:
两个mos管就可以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