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7-10-04):
请问学习嵌入式系统必须懂数据结构吗? TCP/IP一定要会吗?

数据库跟数据结构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?
移植嵌入式一定要懂原代码吗?

网友A:
懂总比不懂好。

网友B:
ll

根据楼主所提的问题,还是先去看看C语言之类的吧,哪管是把计算机三级的看看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