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看这几行代码

楼主(2007-10-08):
   void(* interrupt_function)();
   unsigned int vector;
   vector = VICVectAddr;
   interrupt_function = (void(*)())vector;

小弟是搞硬件的,对上面的第4行代码有点疑问,interrupt_function是个指针变量,(void(*)())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A:
强制类型转换.转换成跟前面一样的指针。

网友B:
re

/*
* interrupt_function是一个函数指针,它所指向的函数
* 没有输入参数,它的返回值为void
*/
void(* interrupt_function)();

unsigned int vector;
/*
* VICVectAddr这个地址应该对应一个函数的地址
* 且该函数应该类似于 void VICVectFunction( void )
*/
vector = VICVectAddr;

/*
* 强制类型转换,把vector的值所代表的地址转换成
* 一个函数地址
*/
interrupt_function = (void(*)())vector;

相关链接:http://purelove2007.blogcn.com

楼主:
准确的说interrupt_function是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

楼主:
谢谢两位高手的解答,小弟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