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ansion flash 和Intel flash比较

楼主(2007-10-11):
SST  nor flash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和Spansion nor flash的一样?

现在的nor flash一般分为哪几类? Intel的和Spasion的?

是不是Intel的不支持整片flash的擦除,只能按block擦除?

楼主:
Sector

1.我以前用intel的flash ,是以bank划分,bank又分为block,
Spansion的flash 也是以Bank划分,但是bank分为sector,
我想问这里的block是不是和sector一个意思,只是叫法不一样?

2.在我用的Spansion的flash S29NS256P中最后一个bank BANK15 的最后64KW被分为4个16KW的sector,这是为什么,前面的sector都是64KW大小的。

3.关于OTP,有人对Spansion的OTP有过研究吗?OTP是不占用Address的吧?也就是不是 not occupy any addressable memory location  的吧?

谢谢了

楼主:
咋没人呢啊?

网友A:
NOR Flash分两个阵营

NOR Flash分两个阵营:Intel,AMD
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指令集。不能使用一样的驱动。

SST  nor flash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和Spansion nor flash的一样?
可以说是基本一样的。他们都是AMD指令集的

Intel指令集的一个例子是ST的NOR Flash.

就我了解的资料,Spasion是目前NOR Flash技术最高的(Intel也比不上)。

Intel的确实不支持整片flash的擦除,只能按sector擦除。

楼主:
谢谢

我看了一下,sst的操作基本和Spansion的是一样的。
我现在正在做支持Spansion flash的feature,希望和大家讨论讨论。
Thanks

楼主:
关于sector lock的问题

Intel 的flash 的sector的lock只有一种,而spansion的flash的lock比较复杂,有多种,有PPB lock,DYB lo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