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高手关于uc/os中内存建立分区

楼主(2007-10-17):
在建立内存分区OSMEMCreat()中
有这么一段代码
pmem=OSMEMFreeList;
if(OSMemFreeList!=(OS_MEM*)0){
    OSMemFreeList=(OS_MEM*)OSMEMFreeList->OSMEMFreeList;
}

请问
OSMemFreeList=(OS_MEM*)OSMEMFreeList->OSMEMFreeList
是代表什么意思?
按理说中间那个OSMEMFreeList应该是指向OS_MEM块的指针,可是和后面的 -> 这个符号就对应不上了。
高手给解释一下这三个OSMemFreeList各代表什么意思。

网友A:
建议LZ看看OSMEMFreeList的数据结构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