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系统 3.3v和地之间加上100欧姆电阻,就可以起动了。为啥

楼主(2007-10-19):
情况是这样地:最近作了一批arm开发板,有的运行正常,有的脱离仿真器就不能启动,loader也起步来。即使是仿真器不连着pc也可以正常启动。

后来发现不是接不接仿真器的问题,而是VDD3对地电阻的大小问题。接上仿真器后,3.3V的对地电阻变成了50欧姆,这样,bootloader就可以启动了,于是我就加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,果真可以了。

我的电源系统是5v过来后,经过DCDC变成3.3 和1.5v。

我的问题是为啥3.3v的对地电阻对系统的启动有这么大的影响?实在不是太明白3.3v负载对电源的影响。

网友A:
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

网友B:
你的方法不是真正的解决了问题,应该是歪打正着。。。

DC/DC也可能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C:
可能是DC-DC要求的最小电流大于30mA...

楼主:
如果是最小电流的问题,改如何下手呢?

reset电路我仔细查过,没有问题.
我也怀疑是DCDC的问题,但是还没有想到过是最小电流的问题.
系统在启动时的电流时最大600mA,待机是400mA左右.
如果是最小电流的问题,改如何下手呢?

网友C:
那就不关最小电流的事了。可能是你的电源不稳吧

楼主:
3.3v电源不稳,和在3.3v与gnd之间接100欧有什么联系吗?

如何解释呢?
和负载大小有关系?

网友D:
把你的DC-DC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看图

如下图:

网友D:
这个东东没有软启动?

楼主:
用的立奇的8010,不知大家用过没有

楼主:
这个有软启动功能

网友E:

把ARM和JTAG的接口电路贴出来,可能问题在这

网友F:
没启动的时候,测量一下电压和文波

各路都要测试,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启动顺序要求。

网友G:
VDD3和VDD4启动时间差造成同步复位问题

最好VDD4从VDD3 LDO过来。

网友B:
为什么连104电容都没有啊。。。

楼主:
刚才在L11的位置,加入一个电流表测电流,发现一些问题:

有对地的100欧电阻时,启动电流是200mA,
去掉对地电阻时,启动电路只有100mA,
供电不足啊.但是,是什么导致供电不足呢?

网友D:
啥是供电不足?

电流增大,电压减小才能叫供电不足。
去掉对地电阻,电流减小也没啥不正常,
你说的启动电流是瞬间还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104电容没有放在这块.

楼主:
正常的启动时的3.3v电流是200ma,

此时3.3v的对地电阻是1k左右吧.
有问题的板子,测试3.3v的电流,只有100ma,所以,系统虽然有3.3v 1.4v的电压,但是仍然没有启动.

网友B:
直接复位行不行。。。

网友H:
系统 3.3v和地之间加上100欧姆电阻? 电阻是焊上去的吗

网友I:
我认为是电源噪声的问题

我认为是电源噪声的问题,RT8010开关频率比较高,Cin(C134,C137),Cout(C138,C140) 应该用高频特性比较好的多层陶瓷电容,数据手册里有推荐的型号,不能随便使用电解电容替代,你是否使用了不合格的电容?

网友J:
re:

1、检查电源供电拓扑,因为VDD3比VDD4先上电,是否跟芯片的上电顺序要求冲突?
2、测试电源纹波和噪声
3、检查地的连接情况,是否有悬空或接触不良的接地
4、电源芯片是否有最小负载要求?有的电源芯片需要负载电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