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读sd卡中的文件?

楼主(2007-10-20):
sd卡越来越便宜了,我有项目想用sd卡来存储数据,再到电脑上读出来。
请大侠们指点有什么好的途径?

网友A:
使用SD卡读卡器转成USB.

网友B:
efsl

不用自己搞了
sourceforge上有个开源的fat16/32库,专门针对SD卡读写的,名字叫efsl
以前看过,可移植性还比较好。

http://sourceforge.net/projects/efsl/

网友C(2007-12-14):
请问SD卡?

我知道SD卡的指令一般为6个字节,最后一个字节为CRC7校验,中间4个字节为附带值,第一个字节才是真正的指令,但我始终不知道这第一个字节到底是什么?再哪里查看?
还请大侠帮忙啊!

网友D:
买本书吧

《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 二》周立功 北航出版社 53.00元 这本书里有SD卡的中文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