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液晶显示设计时应注意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7-10-22):
目前有一个项目,公交站点查询系统,我想利用嵌入式系统实现,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系统得提供15寸以上大液晶显示(带触摸屏),分辨率为1024*768,而通过开发板资料发现只支持到12寸(最大),分辨率为800*600。

资料上说lcd控制器与像素、刷新率、位宽等参数有关,我是初次设计大液晶显示,那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二?

网友A:
这个...还是用PC104方便些

楼主:
我想知道用arm能否实现?

还有15寸(1024*768)液晶触摸屏驱动的时候难点在哪里?为什么大尺寸的基本上都用的是pc机?

楼主:
还是没人回答,看这个方案可行不?

我在网上查找资料,看有的开发板上为了支持大液晶屏,采用图形加速处理芯片(显卡)sm501,而此模块是一197脚的BGA封装,一看头都大了。

我想了一下,不能支持高分辨率,是因为系统访问内存(sdram),而lcd显示也要访问内存,这样就造成总线冲突,如果sdram的读取速度为200Mbytes/s,而lcd显示需要1024*768*2*60=90Mbytes/s,这样对内存访问一半的时间必须用于显示,明显不行。

那么可不可以使用FPGA,编写一个时序控制模块,专门用于显示,也就是说两块SDRAM,一块用于系统内存,一块用于显示存储?

可行否?

网友B:
.

如何算出来的,如果是100Mhz的sdram,32bits,至少是400Mbytes/s。
SM501可以外挂显存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sdram的读取速度为200Mbytes/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