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需HART源程序代码

楼主(2007-10-22):
    我是一个嵌入式初学者,现在要用C语言编HART通信协议。哪位高手可不可给我提供一下如何编写HART协议应用层的程序,提供几个功能的实现就好。多谢了!

网友A:
HART是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糊涂的提问,只好糊涂的回答

1 . 估计 楼主 把 UART 弄错为 HART

2 .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楼主没有说清楚什么IC

给你一个51的初始化程序,只是初始化,还不能通信

void uart_serial_initial(void)
{
    PCON  = 0x80;               //* double baud
    SCON  = 0x50;               //* SCON: mode 1, 8-bit UART, enable rcvr
    TMOD &= 0x0F;
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//* TMOD: timer 1, mode 2, 8-bit reload
    TH1   = 0xF5;               //* TH1:  reload value for 19200 baud @ 40MHz
    TR1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* TR1:  timer 1 run
}

网友B:
晕菜

google 一下 hart,第一条就是:

HART通讯协议简介

   HART(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),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的开放通信协议,是美国Rosement公司于1985年推出的一种用于现场智能仪表和控制室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。 HART装置提供具有相对低的带宽,适度响应时间的通信,经过10多年的发展,HART技术在国外已经十分成熟,并已成为全球智能仪表的工业标准。

  HART协议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频移键控信号,在低频的4-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幅度为0.5mA的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数字通讯,数据传输率为1.2Mbps。由于FSK信号的平均值为0,不影响传送给控制系统模拟信号的大小,保证了与现有模拟系统的兼容性。在HART协议通信中主要的变量和控制信息由4-20mA传送,在需要的情况下,另外的测量、过程参数、设备组态、校准、诊断信息通过HART协议访问。

  HART通信采用的是半双工的通信方式,其特点是在现有模拟信号传输线上实现数字信号通信,属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转变过程中过渡性产品,因而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,得到了较快发展。HART 规定了一系列命令,按命令方式工作。它有三类命令,第一类称为通用命令,这是所有设备都理解、都执行的命令;第二类称为一般行为命令,所提供的功能可以在许多现场设备(尽管不是全部)中实现,这类命令包括最常用的的现场设备的功能库;第三类称为特殊设备命令,以便于工作在某些设备中实现特殊功能,这类命令既可以在基金会中开放使用,又可以为开发此命令的公司所独有。在一个现场设备中通常可发现同时存在这三类命令。

  HART采用统一的设备描述语言DDL。现场设备开发商采用这种标准语言来描述设备特性,由HART基金会负责登记管理这些设备描述并把它们编为设备描述字典,主设备运用DDL技术来理解这些设备的特性参数而不必为这些设备开发专用接口。但由于这种模拟数字混合信号制,导致难以开发出一种能满足各公司要求的通信接口芯片。HART能利用总线供电,可满足本质安全防爆要求,并可组成由手持编程器与管理系统主机作为主设备的双主设备系统。

网友C:
hart...估计的掏钱...

网友D(2007-12-12):
上位还是下位

网友E:
眼睛花了

潜意识在作怪。。。

网友F:
加入HART组织就会有的

加入HART组织就会有的

网友G:
看来大家真的晕了.

人家要的是基于HART协议的源代码。应该包括下位机和上位机。

HART协议应用层的程序应该是上位机了。

哈哈,有协议吧,慢慢编吧。
要做DD吗?

网友H(2011-07-07):
不要依赖于他人!
我的经验:
第一步,获得完整的协议文本;
第二步,花几天时间尽量静下心来弄懂协议文本;
第三步,规划框架;
第四步,编写底层通讯代码并通过联机调试;
第五步,编写上位机软件并通讯联机调试;
第六步,实现协议验证数据传输;
第七步,做优化,收官。

网友I:
如果是标准硬件,那软件 只要下载协议就OK了。
如果是硬件都要自己设计,那你就要好好看看参考了。 简单的说 就是直流上叠加交流分量信号。

网友J(2013-12-26):
引用 网友H:
不要依赖于他人!
我的经验:
第一步,获得完整的协议文本;

感觉不是太好弄,自己一下就搞定了,还要什么组织干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