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控制变频器

楼主(2007-10-22):
我想使用单片机通讯去控制变频器工作,请问如何下手好。望帮忙,谢谢。

网友A:
从变频器手册中的通讯协议入手

网友B:
请问楼上大侠,变频器都提供通讯协议吗?

网友C:
带的.

现在大多变频器都带通讯的,有485的,还有带CAN的.

网友D:
先选弹片机吧

像三相一般可用单片机avr attmega48/88,如果单相可以用attmega8,看看里面的spwm模式就有思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