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com文件传送问题

楼主(2007-10-22):
我在虚拟机的ubuntu下用minicom传送文件时,提示“ Failure executing protocol.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...”,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?但是在windows下用超级终端就可以。

网友A:
minicom的参数设置对不对阿?

仔细查查minicom的参数设置

楼主:
解决了

安装了哪个好像叫lrzsz的东西,如果成功安装就行了,我之前就是没有成功安装

网友B:
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