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0x240TFT LCD

楼主(2007-10-29):
现在用HX8218A驱动的TFTLCD做东西,发现它只能显示半个屏幕的正常图片,而且只是在复位后的第二侦.有没有前辈指点小弟一下这是怎么回事?另外能不能提供比较详细的控制时序图?

网友A:
控制时序图要看DATASHEET

楼主:
re:

我看了.可是还是不行.而且我觉得datasheet还是不详细

网友B:
re

你的场频,祯频等设置的不正确。你需要看datasheet,同时根据你的要求设置好即可!!!

楼主:
re:

附上时序图.

楼主:
re:

我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开始扫描的第一行.是不是复位后场频要先发送LOW信号确定第一行的开始.我始终觉得datasheet是不清楚的.

网友C:
同步时钟的空闲时间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