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fpga程序加载失败,done引脚不能变高

楼主(2007-10-30):
我的FPGA用的是xc3s250e,采用的是主从模式,可是加载总是失败,done引脚不能变高。用示波器看,显示INIT_B在加载过程中变高后一直就没有低过,请问各位大虾会是什么原因?

以下是我的连接:

prog_b通过5.1k接2.5v

M0,M1,M2接2.5v

done 通过5.1k电阻接2.5v

init_b通过5.1k电阻接2.5v

网友A:
re:

上拉电阻是否太大,不满足翻转电流要求。

网友B(2007-12-04):
检查下加载时钟信号 看是否有干扰或者毛刺

可以尝试加20pf的小电容在加载时钟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