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uc/os-II控制洗衣机

楼主(2007-10-30):
我想用2k RAM,64kROM的单片机使用uc/os-II移植代码做洗衣机,不知道可行否?看到很多帖子是51上没有这个必要,现在使用的RAM空间是否可以使用操作系统呢?若是可以的话,里面的任务又该怎么确定啊?请大虾们指教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2K肯定不够

www.armecos.com自助商城有移植好的ucos51版本。

网友B:
2K不够

洗衣机没有必要用这东东

网友C:
可以用KEIL自带的RTX51 TINY

可以用KEIL自带的RTX51 TINY

网友D:
没有想到洗衣机也要上OS了

带触摸屏的还是联结internet?

网友E:
一般用的是4位机吧……据说^_^

网友F:
为啥说不够呢,没看见mega8上都能跑吗

网友G:
是啊,为什么说不够呢?又有什么必要用OS?

哪用的着64kROM啊?除非是你要做个很复杂得界面

网友A:
主要是2K太小没有意义

原来用4 bit单片机,以后可能会变复杂,谁知道呢!
简单的话确实用不着OS。

网友H:
俺觉得还是OS简单点,虽然资源大点,但复杂系统没它玩不成~~~

至少有它少费点脑浆~~~

网友I:
那UC最小需要好多RAM呢?

   2K似乎 每次运行完 再从ROM中拷贝进RAM,这样重复也是一种方法.
   但这样事实性没法保证.

网友J:
2k应该不够,还有个问题,,

若采用keilC下大模式编译,应该定位好每个Xdata变量的地址,
因为keil在大模式下默认是将Xdata变量分散的安排在64K内存空间范围内.

网友K:
楼上的晕了吧,

网友L:
晕,我好象看到洗衣机是4位mcu

楼主(2007-12-03):
4位机的洗衣机是80年代的

现在都是滚筒的,还需要用到电机调速,用os是为了以后修改显示面板容易些而已,没有用过os,也就是想试一下,有个机会就不要错过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