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仙用过Xilinx的Virtex 5?

楼主(2007-11-13):
老板下任务了,要开发一个视频监控系统,而且还要用FPGA来搞,最后定的是Xilinx V5的SXT取代TI的TMS320DM355。但之前都是用TI的达芬奇搞的,不知有哪位大侠之前有用过V5 做过设计没?有啥要注意的?

网友A:
我是xilinx代理商

你在那个城市?可以联系我。paololiu@hotmail.com

网友B:
天哪

你们老板真有钱

网友C(2008-09-17):
Virtex-5中ROM的使用问题

如何在综合时,将电路中的ROM结构综合出来?我用Synplify 加了约束,但综合结果总看不到ROM,请问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网友C:
关于Virtex-5中ROM的使用问题的自我回复

用Synplify 加了约束综合时,是被综合器认成了ROM,在Xilinx的Virtex-5中,比较小ROM是用LUT来实现的,所以就看不到ROM块.

网友D(2010-02-23):
virtex-5的芯片很贵吗,大概要多少钱?

xilinx的芯片能不能申请样片的?

网友E:
一片DM355 100多元,一片xilinx 的V5的SXT要几千元,另外,在fpga上实现视频压缩算法如H264是不容易搞定的。如果不是你们老板有特殊用处,那就是老板不了解它们的区别了。一般民用都用dm355,dm365,dm6467等,性能是够用的,如果是特殊用途如军用,一般因为总线接口的原因(如VPX总线的PCI-E和RapidIO等)和其他原因,一般都用FPGA完成。

网友E:
另外除非是图像太大。超过5M像素。

网友F:
最便宜的SXT为2000块*币,当然如果设计得好,性能超过达芬奇的100倍

网友E:
XC5VSX35T 有192个乘法器,只是slices太少。现在国外有家公司在XC5LXT220T上做H。264能做到1080P一路。用FPGA的关键就是“设计的好”这4个字了,问题是一般的公司做到吗?那是个容易的事吗。
我正设计的一个板子是XC6VLX130T,有480个乘法器,另外加了两片tms320c6474,做智能算法,光是芯片成本就达到了万元。如果有哪位专门研究在FPGA上做H。264或JPEG2000可以找我联系。或在FPGA上做图像去噪增强等也可以,在DSP上做视频智能算法也可以找我。